新手,问一个关于反馈的小问题

楼主(2013-01-17):
就这个好简单的问题了,从大二下就在困扰我,都一年多了还没想通,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关于“A / (1 + AF)”....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若有问题,也可到“21学堂”来提问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B:
看着费劲,就说第一个

“首先是非理想运放” 虽说是非理想,却也仍可忽略Rid不计。F=R1/(R1+R2)乃近似式

数年未决之事,建议全力搞清第一个

网友C:
第一个没反馈电流?是不是你的反馈电流搞错了啊,反馈电流应该是r2的电流,不是rid的电流啊,兄弟

网友D:
1.首先,公式中的A放大倍数指的是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它只计算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公式中也是这么用的,所以你考虑运放的内阻是没有意义的。
2.Rid=无穷,这不就是理想条件下么,由虚短的概念就是没有反馈电流流过运放,所以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因为是理想的运放,只是你理解错了。
3.电流串联型反馈,即反馈的是电流,作用形式为电压,所以Af=作用于输入端的电压/输出的电流,即反馈系数为 V/I 的形式。
4.电流并联型:反馈系数F(建议不要乱用标号,容易乱)=反馈电流/输出电流=(-Vi/Ri) / (Vo/RL),不是1吧。至于你的理想下。。。。,没看懂。
5.首先计算反馈系数不要加运放内阻;KCL、KVL节点方程的最后代入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A / (1 + AF)”....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325-1-1.html

你这个还是理想情况啊也就是环路增益为无穷下考虑的,我想知道的是环路增益不是无穷下的,还有这个还是没有说明反馈系数需不需要考虑rid,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没反馈电流?是不是你的反馈电流搞错了啊,反馈电流应该是r2的电流,不是rid的电流啊,兄弟 ...

第一个不是反馈电压么,你说的是第二个吧,反馈电流是r2上的,但是需不需要减去由源进入r2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公式中的A放大倍数指的是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它只计算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公式中也是这么 ...

1,。我现在就是想如果运放内阻需要计算下,反馈系数是多少
2.反馈电流大小怎么算呢,非理想运放下,已知阻值,vo,rid
3.嗯,但是是r2还是r2并r1呢,运算过程怎么写呢
4.反馈系数是1吧,你看虚短虚断,vo/vi=-rl/ri,带进你的公式不就是1么,
5.我是在b图下求出开环增益,然后用第一个反馈系数带入公式算出来的和直接列节点电流方程算出的完全相同,列方程算出的肯定是对吧,所以我在想第一个问题中的反馈系数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去考虑r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费劲,就说第一个

“首先是非理想运放” 虽说是非理想,却也仍可忽略Rid不计。F=R1/(R1+R2)乃近似式 ...

能确定f=r1/r1+r2是近似式么?也就是在非理想模型下,r1一定要并上rid,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还是理想情况啊也就是环路增益为无穷下考虑的,我想知道的是环路增益不是无穷下的,还有这个还是没 ...

我这里所考虑的不是开环增益无穷大,否则就不是A / (1 + A F)了,而是1 / F。如果考虑rid,反馈系数中必然含rid,即F受rid影响。具体可令输入信号为零,然后建立运放输出至其差分输入的关系,此乃反馈系数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所考虑的不是开环增益无穷大,否则就不是A / (1 + A F)了,而是1 / F。如果考虑rid,反馈系数中必 ...

可是你看我最后的那张图片,我先是列方程搞定vo/vi,然后我等效出开环的电路,结果一带反馈系数,发现只有不考虑运放输入特性下的反馈系数才可以算出和列方程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你看我最后的那张图片,我先是列方程搞定vo/vi,然后我等效出开环的电路,结果一带反馈系数,发现只 ...

使用A / (1 + A F)有几个前提,那就是:

1)“放大器A”部分(其开环增益为A)必须是按理想源输出,即电压输出其源阻抗为零、电流输出其源阻抗无穷大。

2)“放大器A”部分为单向环节。

3)输入直接和反馈叠加后输入至“放大器A”,即反馈激励为零时输入信号应该是直接无“衰减”地进入“放大器A”。

4)“放大器A”的输出就是最终输出。

在此,只有前提条件2成立。由于存在rid、ro,条件1、3、4都不成立。为了能够采用信号流分析方法,必须将“放大器A”中的rid和ro分离出来,而此将引入输入和输出两个附加环节,即引入输入和输出系数Ki和Ko。具体见相关帖子。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4323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 / (1 + A F)有几个前提,那就是:

1)“放大器A”部分(其开环增益为A)必须是按理想源输出,即电 ...

不好意思,刚找读卡器找了半天,我发个图,你帮忙看下第一个图里的那个符合你说的134,还有哪个反馈系数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图里想问下其他的3种组态在非理想运放条件下的反馈系数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找读卡器找了半天,我发个图,你帮忙看下第一个图里的那个符合你说的134,还有哪个反馈系数 ...

先忽略运放的输出阻抗(令ro = 0),这样问题可以简单些(不用考虑输出系数Ko)。

无论是哪种组态,反馈系数F都是在令输入信号为零时运放输出至其差分输入的传递函数(即Uo / Uid)。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会引入输入系数Ki,最终闭环增益是

  Af = Ki A / (1 + A 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忽略运放的输出阻抗(令ro = 0),这样问题可以简单些(不用考虑输出系数Ko)。

无论是哪种组态,反馈 ...

请问什么是输入系数,什么是输出系数啊,好像都没听过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输入系数,什么是输出系数啊,好像都没听过样的

就是在输入或输出信号链中引入的相应环节,因为一般情况下输入或输出并不一定是直接接入反馈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输入或输出信号链中引入的相应环节,因为一般情况下输入或输出并不一定是直接接入反馈环的。
...

我推了下,在不考虑ro的情况下,分别算ki,ko,将ko带入a中作为开环增益是可以完全推导出与列方程相同的结果,但是如果考虑ro的话,整个表达式就不对了,我看了下列方程解出的表达式,与开始算的有一个并排的ro没乘开环增益a,我查了下,网上说就是vi会通过反馈回路然后ro会分压导致vo加上一个量,我又试着算了下直接分压,也不对,我就猜是不是这一部分分压又会通过放大器反过来作用输入,也就是以放大器作为反馈支路,但是你说的第二条放大器是单向的,我就不懂了,然后如果考虑ro,ki会变化吗?好晕,想请教下你,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就是想如果运放内阻需要计算下,反馈系数是多少
2.反馈电流大小怎么算呢,非理想运放下,已知 ...

这个你可以将三极管的等效模型作为运放来计算,只能提供一种计算模型,我也没有算过。
具体到实际中需要看数据手册的,我个人感觉计算包含Rid的公式没什么实际的作用,很难在实际中有什么指导作用!

网友E:
无论是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其反馈系数是一样的F=(RID//R1)/[(RID//R1)+R0+R2]

网友F(2013-04-04):
跟我当初一样。
看了你第一个问题,这里牵涉到beta的定义,定义就是这么来的,可以看我的扫盲帖子,都是过来人,也许更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