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的时候可以这么写吧

网友B:
定义时
uchar b[4];
uchar *p = b;  // 定义+初始化,指向&b[0]

使用时就是赋值了
*p = b;  // 将b的地址转换成uchar,并赋值给p[0]

网友C:
你看到的是  uchar *p = b; 吧。 是不? 能否把你看到的那句完整地写出来, 不要断章取义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是  uchar *p = b; 吧。 是不? 能否把你看到的那句完整地写出来, 不要断章取义哦。。。 ...

上面不是有uchar b[4]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有uchar b[4]吗?

3楼的解释 可以解释 你看到的程序么?

楼主:
我看了下,uchar  *p = b那种情况,我还以为必须先uchar *p后 p = b呢,谢谢你们的解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