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24V转3.3V,2~30ma,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3-01-18):
LDO效率太低。开关降压往往静态电流高(除了linear,但价格太高了)。

网友A:
MP2451
最高输入36V  0.6A 输出,适合你

网友B:
LM2575-3.3就可以了,这是国半,国产价格在5块钱左右,进口要15快钱;看你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451
最高输入36V  0.6A 输出,适合你

静态电流挺小,但Datasheet上看不到2~30ma输出时的数据。

我自已找了一款sc4530,最高30V, 300ma输出。24v/3.3v效率大致70%+。3K批价据说才$0.58,但淘宝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75-3.3就可以了,这是国半,国产价格在5块钱左右,进口要15快钱;看你要求了; ...

google了都是100ma+的应用,小电流找不到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gle了都是100ma+的应用,小电流找不到数据啊。

电源输出电流是看你的电源负载阻抗多大,datasheet里面的数据通常是给出最大电流!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电流是看你的电源负载阻抗多大,datasheet里面的数据通常是给出最大电流!可以用的 ...

以TI的DS为例, LM2575-3.3静态电流5ma,比我的待机电流2ma还要大了。

楼主:
TI的TPS54062 静态电流89ua, 30ma输出时效率可以到73%,略有不满的是5ma以下效率低,2ma时只有30%
比linear的lt1934 ltc3642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