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板剪切(Define Board Cutout)”具体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3-01-18):
      请教问题:
       在AD9的PCB环境中,工具条中的“设计------板子形状-------定义板剪切(Define Board Cutout)”,这项是什么功能?? 具体如何使用 ??
        谢谢。

网友A:
就是你画了一个封闭的图形 然后使用这个功能 板子就是这个形状了呀、

网友A:
不好意思  应该是在板子上开一个你定义的孔

网友A:
在keepouter 层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具体怎么操作呢? 请详细说明为盼。表示谢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具体怎么操作呢? 请详细说明为盼。表示谢意。

应该就是在板子上画一个你想要切掉的形状吧 在机械层画上就行了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只能做参考 哈  我也没用过

网友B:
AD软件默认的黑色区域  软件视为板子区域
这个就是自定义默认黑色区域的东西

而真正的PCB加工  并不一定非要和这个扯上关系

网友C(2016-04-26):
有没有人能解释的更加清楚一些

网友D(2017-10-17):
如图所示

网友E:
3D显示时看得出来,只是方便给自己看的,板厂做板的时候不看这些,

网友F:
请问楼主后来找到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