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啊

楼主(2013-01-18):
我产生一个50HZ脉冲波现在想要输出2路一路原有50HZ脉冲另外一路需要偏移整整50%的占空比,有这样的芯片或电路么。

网友A:
反相器
接1个反相器,     输出1
再接1个反相器, 输出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
接1个反相器,     输出1
再接1个反相器, 输出2

那问题我之前用555发生出来的方波占空比做不到50%有什么芯片电路能做到,50HZ占空比50%么

网友A:
555发生出来的方波占空比做不到50%, 是有这个问题. 不过适当变换, 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还可以用运放来做振荡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