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PI SCK波形分析

楼主(2013-01-18):
我想请问下为什么 SPI的前面上升延这么长?这是SCK的波形,SI和SO也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正常?为什么?

网友A:
不正常,过冲了,源端串个22欧的电阻,也可考虑加电容。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过冲了,源端串个22欧的电阻,也可考虑加电容。

但是我看了很多网上的波形,SPI都有这么长的波形!只是我的长了点!
我在SCK,SI和SO都串了10欧姆的电阻!我想降下来应该还是容易的!只是我不知道,
1、为什么会有这种波形?
2、这冲的正常幅度应在什么范围内,还是不应该有?

网友A:
1、说明线路呈现感性,需要加电容,但是如果电容加多了,就会使电路呈容性,边沿会比较塌,也不好。
2、确实一般都会有一点的,就向上一条说的,边沿塌也不好,一般都会稍稍有点过冲,只是你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说明线路呈现感性,需要加电容,但是如果电容加多了,就会使电路呈容性,边沿会比较塌,也不好。
2、确 ...

学习了!
我刚重新测了下主晶振,发现主晶振的振幅也这么高!
我的供电电压是3.3V。

不知道主晶振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SPI的SCK引脚呢?

以前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振幅!

楼主:
不会是示波器本身原因造成的吧??
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我刚重新测了下主晶振,发现主晶振的振幅也这么高!
我的供电电压是3.3V。

1、主晶振不应该有这种现象,是不是你的线太长了,一般晶振出来的波形都是非常标准的。
2、你的电路实际工作是否正常,从你的波形上看应该影响不太大。

另外:如楼上所说,是不是你的测量问题。

楼主(2013-03-15):
是示波器的抬头不好造成的!换了抬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