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DC当8位使用,怎样处理低2位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楼主:
2楼的意思是右移2位,我看到有人说四舍五入,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那就取高八位,低两位丢掉不久可以了么。

网友B:
四舍五入就(+2)/4

网友C:
10bit是分辨率还是精度?如果说10bit仅仅是分辨率的话,那么得按照有效位数来处理,可能的有效位数也就只有8bit了的,
我认为直接截去是不错的方法,虽说在大量的数据量下,某电电压,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是正态分布于该点和其分辨率扩充的数值上的~
这样就可以反推到其实际可能的电压中心点,但是一般不这么做的~

网友D:
一般单片机的10位的后两位都是独立的,取值时只取高8位即可。还省事,要去区10位,必须先取8位,再左移2位去取低2位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