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模块,经常跑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8):
哪位兄弟用过nrf24l01的模块,经常跑死是怎么回事,我的fifo缓存已经清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请的?

网友A:
我也遇到接收读取迟一点的问题。。以前用51很好,是不是32还是太快了,,

网友B:
当系统被初始化时,触发器被设置为1和0;然后在每一个时钟周期根据wr和rd的值来修改。

网友C:
这东西我用过,也有跑死问题,后来在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初始化一下芯片,算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