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ultiSim 的共用网路名称

楼主(2013-01-18):
大家好:

如上电路图所示,4 Channel 的示波器每次若要测量某一点的时都要删掉并重新拉线,感觉很麻烦,

请问 MultiSim 有没有什么可以共用网路名称之类的符号,只要改变网路名称就可以了不用每次都重新画线。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快捷键ctrl+alt+G   有高级连接方式

网友B:
不必删除重新连接. 只要将鼠标放到打算移动的连线末端, 光标会变成一个画笔一样的形状, 这时单击左键就能将这个线头拾起, 后面的操作就跟新画线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