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删了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都做过. 不太难.
熟悉编程语言,
看懂手册.
由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来.

书上经常要求top-down,我觉得不是很适用. 我的开发步骤一般是这样的:
1. 首先划分大致的逻辑,将各个模块功能分开.
每个芯片主要功能都用一个entity控制.
顶层命令处理也是一个entity.
顶层与芯片接口之间通常也增加1~2个中间entity.
然后将加入存储器.
这样大致的功能划分就ok了.
2. 由简单都复杂,有低频到高频, 实现各个功能对应的所有entity.
一般先实现一个串口,用于调试,打印log.
然后是时钟分配,定时器.
然后依次处理各个功能.

3. 编程时,先做逻辑仿真, 再优化时序.
逻辑仿真主要是确保程序逻辑无误, 可用testbench辅助.
优化时序通常只需要检查最终达到的频率,  以及定时特征最差的一些型号路径.
做有针对性地改进.

做好了这些, 什么复杂的系统都不在话下了.
:D

网友A:
不好意思, 用的是VHDL. Verilog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B:
问题太大,要细化

网友B:
要依你为主,我们为辅

网友C:
是呀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呀是呀

不能让我们为主,这个太困难了

楼主:

解决 删了解决 删了

楼主:

解决 删解决 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抄的任务清单,来发帖提问的,我自己看了这个任务就觉得太空了,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况且我才刚 ...

慢慢来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虽然你说的有些我现在还没有什么体会,不过 以后肯定会用到的,谢谢了 ...

有问题,过来发帖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过来发帖问

谢谢猴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猴哥了啊

别太客气了。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