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Ground Planes Diagram,UC3825ADW如何控制开关过程?

楼主(2013-01-18):
UC3825ADW PWM控制器,我不知道它是如何控制的,因为以前的PWM都是电源从D进S出的,这个似乎什么都没有。
而且它的数据手册还有个Ground Planes Diagram的电路图,这个电路图是做什么用的呢?
求各位达人前辈略作指教……:)

网友A:
Ground Planes Diagram  是建议pcb时的地布局问题。

你说的PWMPWM都是电源从D进S出不知道什么意思

TI的手册做的还是不错  肯定有芯片内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