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Verification of flash memory failed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虾:
      我用stlink v2在调试 stm8s105k4t6的时候编译的时候没有问题,download的时候提示下列错误,单片机也运行不了。请问如何解决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024 at address 0x8080: gdi-error [40121]: Verification of flash memory failed after write operation 。

网友A:
你试试选项字节能下载不。。。

网友A:
不行,就都擦除一遍。。再写

楼主:
我用的 IAR FOR STM8 1.2的版本

网友B:
用stvp擦写一遍呢!?

网友C(2017-05-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