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嵌位求助,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如图D6用什么?稳压二极管,还是TVS,还是肖特基二极管?    为了限制Q1的基极电压不高于 运放的供电电压,5V,,,,

网友A(2013-01-18):
你想嵌几v,就找相应料.
用二极管得倒着画,正向导通时嵌0.5v左右
用稳压管反向击穿时稳压特性,想嵌几v,就找几v的管子
Tvs管没见过用在这种场合

楼主:
T叔啊,,我加了一个稳压管会影响基极电压啊。。电压会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