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fsmc的疑问

楼主(2013-01-18):
由内核通过fsmc操作外部nor flash,如果nor flash的参数设置延时很长,比如addr 和data setup /hold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us,那内核在这1us内难道是阻塞不再执行其他指令,还是会继续执行其他指令?

另外,如果是执行其他指令,那下面这种情况是否会出错:
fsmc挂了两个nor flash,先读flash0一个字节,紧接着读取flash1 一个字节。当读取flash1时,NE1拉低,输出addr,因为flash0的时序还没结束(NE0还没有拉高),addr改变不就会影响flash0刚建立的时序了吗?

谢谢!

网友A:
关注。。这么细节的问题没注意过。。

网友B:
FSMC的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建立时间最大不能超过15个总线时钟周期,如果总线72MHz,15/72=0.208uS,一个操作的时间为AddressSetupTime+DataSetupTime+BusTurnAroundDuration最大0.624uS 这个时期会有总线回复时间的,再说8080接口是CE 的下降沿读写指令,不会有时序影响的。

网友C:
fsmc挂了两个nor flash,先读flash0一个字节,紧接着读取flash1 一个字节。当读取flash1时,NE1拉低,输出addr,因为flash0的时序还没结束(NE0还没有拉高),addr改变不就会影响flash0刚建立的时序了吗?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FSMC会先执行完 读flash0一个字节 的操作,再做读取flash1 的操作。

楼主:
那到底内核 在fsmc执行期间 是阻塞等待,还是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的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建立时间最大不能超过15个总线时钟周期,如果总线72MHz,15/72=0.208uS,一个操作 ...

有些flash不一定是下降沿起作用

网友D:
据我所知是阻塞的。。就一直死等到延迟时间到达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具体了啊!

楼主:
从示波器上看,mcu应该是没有完全阻塞
在执行某些指令时,时序是完整的,但执行其他一些指令时,时序不完整,似乎被打断了
比较怪异

网友B:
是的,我的FSMC使能端写入后,数据口立即就释放了,用示波器观察好像冲放电一样的波形……

网友F:
问题好具体啊!!喜欢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