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早前写好的“STM32F4X7串口IAP升级程序步骤” 供需要的人看

楼主(2013-01-18):
今天整理资料,发现以前写好的文档,传上来供有需的人参考。
STM32F4X7串口IAP升级程序步骤
1.       JLINKULINK2或串口下载程序“11 移植stm32f4_iap_using_usart\STM32F4xx_AN3965_V1.0.0\Project\STM32F4xx_IAP\MDK-ARM”至407开发板。
2.       下载成功后,复位开发板系统。
3.       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及电脑。
4.       点击电脑中“开始”->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应用程序。
5.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建立连接名称,如下图所示。
6.       点击“确定”,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中连接开发板的串口号,如”COM1”。如下图所示:
7.       点击“确定”,配置COM口通讯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8.       点击“确定”,建立连接。重新复位开发板,应出现以下图所示的通讯信息(此信息由目标板回传给电脑)。
9.       如已经建立过连接并保存,可直接从开始菜单中打开设置好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10.   在通讯成功后,复位目标板。此是按下数字键“1”,然后点击菜单中的“Transfer->”Send file…”选项。出现如下对话框:
11.   点击“Browse”选中需要下载的二进制文件,如下图所示:
12.   在协议框中选中“Ymodem,点击“发送”,如下图所示。
13.   下载完成后,出现如下提示信息:
14.   此时,按下数字键“3”可启动新下载程序的运行。至此下载成功。
15.注意BIN文件的生成可以用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在MDK中生成HEX文件后,将HEX文件转后面BIN文件,才能下载。
16 注意,在HEX文件生成时,注意地址分配问题,即升级程序的二进制文件起始地址需设成0X08004000。在MDK中对工程的ROM起始地址进行此值的配置,参考例程如:11 移植stm32f4_iap_using_usart\STM32F407 DOWNLOAD PROJECT\1delayforled。配置界面如下:
17. 此程序经调试成功。
18.在程序升级成功后,按下开发板中的K6键再按复位键,系统将运行用户程序。如果松开K6键再按复位键时,系统将启动串口IAP升级程序。
u-easytech.taobao.com 2011-10-10
如有问题请联系 Cache.Lee QQ53755787
图片较多,不一一上传了。有需要,下附件吧。

楼主:
补上附上。刚没传上。 stm324x7板

楼主:
ST stm32f2x7_usart_iap 演示视频:(407相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3MTE2NDY0.html

网友A(2013-11-30):
刚好在学习中,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B(2014-03-24):
刚好需要用到这个功能,参考下

网友C(2014-06-06):
你好我最近研究这个,这上面说的数字键是那个,是不是针对他这个电路板

网友D:
做实验或者玩一玩可以这样,但是实际项目上肯定不会给你按键的机会的。
一般来说:
1、bootloader和APP双方约定CPU内部Flash的一个位置,一般来说是bootloader结束后的那个区的第一个字节作为标志位,如果该字节为0xff,则无代码下载,如果该字节为0,则要通过IAP的方式更新;
使用过程中是这样:
1、系统正在运行APP,当需要更新固件时,上位机通过通信接口发送一个命令给APP,APP将标志区设置成0,同时调用NVIC复位CPU。上位机程序此时开始等待下位机的bootloader发过来的握手连接
2、bootloader运行,如果发现标志位为0,则启动连接上位机请求新的代码,上位机传输代码给下位机
3、很重要:代码传输完成以后,上位机传输新代码的CRC结果,下位机计算写入到Flash里面的CRC结果,如果两个相符,则删除标志位所在的区,并重启;如果不对,则马上删除APP区

网友D:
产品安装上去以后,能按按键的很少,基本上只有通信

网友C:
楼主我还没弄清楚这配置,能否把您这例程的配置 发我一下就是800000多少

网友C:
你好这个要是在IAR下设置 IROM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