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通过光耦pc817b后出现失真

楼主(2013-01-18):
这是失真的电路图,及波形图,求大神解答,在线等

网友A:
看一下PC817B的数据手册,看频率PWM频率是不是超标了。

网友A:
在20K的时候,频率响应图中,电压增益明显减小,所以。。。。你也可以验证一下,减小频率试试看。。。期待你的结果!!!
清晰的资料:
百度文库:PC817中文详细资料
居然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B:
20k要基本不失真,换个1M的光耦吧。。。

网友C:
请注意电流传输系数CTR的最小值。
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入的电流是Iin,输出最大能提供的电流Iout = Iin * CTR。
根据以上计算,你的电路并不能驱动12V/800欧的电路。
你把R14换成200欧,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电流传输系数CTR的最小值。
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入的电流是Iin,输出最大能提供的电流Iout = Iin * CTR ...

不理解啊,既然12V/800ohm都不能驱动,又怎么驱动12V/200ohm的电路呢,电流不是更大了么?
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电流传输系数CTR的最小值。
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入的电流是Iin,输出最大能提供的电流Iout = Iin * CTR ...

我已经把R14换成过300欧的了,在300欧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输出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K的时候,频率响应图中,电压增益明显减小,所以。。。。你也可以验证一下,减小频率试试看。。。期待 ...

恩,呵呵,刚才把频率改到2k了,试了下,貌似就是光耦频率有点低,正准备去买个1M的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K的时候,频率响应图中,电压增益明显减小,所以。。。。你也可以验证一下,减小频率试试看。。。期待 ...

我把频率减小到2k了,基本没有失真,看来就是频率过高呀!我看pc817的截止频率也有80kHz呢,为什么就用不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k要基本不失真,换个1M的光耦吧。。。

有没有具体型号的光耦呢?

网友D:
用三极管补偿一下.截止频率 放大倍率=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频率减小到2k了,基本没有失真,看来就是频率过高呀!我看pc817的截止频率也有80kHz呢,为什么就用不 ...

你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谐波。
也没有搞清楚同一频率方波和正弦波区别何在。

网友:
6N137要1.8元
4N25也要1元
PC817只要1毛5
不失真才怪

网友F:
高频光耦换上行了嘛?

网友G:
失真有可能是发光二极管亮度不够  或者是光敏三极管不灵敏

网友H:
哈哈,不失真才怪啊。这句话我也想说

网友I:
个人理解:速度不够,而且817多用于线性调整

网友J:
如果pc817的截止频率有80kHz,上20K是没问题的。看波形应该是负载电容或是寄生电容存在引起的。真要输出比较好的方波,可以在光耦输出加个波形整形再驱动高压。

网友K:
817是线性光耦,你用它来传输开关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啊,既然12V/800ohm都不能驱动,又怎么驱动12V/200ohm的电路呢,电流不是更大了么?
求指导啊!! ...

看清楚,没让你换R15,让你换的是R1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R14换成过300欧的了,在300欧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输出信号了...

我仍然固执的认为,R14变小,输出信号会变大。请检查你有没有做错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没让你换R15,让你换的是R14

啊,惭愧惭愧!!
话说,怎么获得积分呢,我积分少的可怜!!

网友L:
如果不考虑价格,直接用高速光耦,价格约为这个的10倍,我自己的9600波特率差不多10K也是用817,脉宽误差可以控制在5us以内,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斜率也是足够大的,看你的电路,光耦三极管侧用12V电源,电阻800ohm,电流太大导致光耦深度导通,这样退出导通的时间需要较长,增加电阻值应该有改善,还有就是光耦的响应端不能接电容

网友M:
假设, VCC5= 5V  ,  VCC12 = 12V

安PDF 输入控制在 1.2~1.4V  20ma  取最大值,在保留点, R14 为 200

输出及给出的 理论是 80K  但上下降的时间~~ 18us +起来也就 理论 27.77777k 左右

网友N:
如果楼主不打算换高速光耦的话就要在PCB布板上减小一下光耦输出的寄生电容,或者再光耦输出加整形的电路。当时我做想用三极管控制2M的频率信号,明明管子的PDF写着频率能到100M但是用一个三极管怎么也驱动不了,最后改成了推挽的驱动方式。板子和芯片内部的电容是非常影响的。

网友O:
要不换个光耦试试  要不在换个电路试试,反正我有一款电路也用过光耦,可不是像你那样就这样设计的。再加点电路上去整型一下

网友P:
1、首先查看一下你是PC817哪个系列的光耦,然后查阅一下电流传输比跟电路参数的匹配是否合理。可以调整一下原边限流电阻及副边上拉电阻。
2、可以在光耦原边1、2脚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Q:
换6n137吧

网友R:
817就这速度,要么降PWM频率,要么换高速光耦,没有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