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VIC_PriorityGroupConfig();的疑惑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神,如果我在函数里连着用了两次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会怎样?
如下配置之后,是采用的优先级组1啊还是组2啊?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网友A:
它就一个寄存器保存该值,写多少次以最后那次为准。

楼主:
那NVIC的寄存器在哪里能查到啊?有些寄存器不是写进去之后需要复位才能再修改,这个不是那样的寄存器吧?

网友B:
一个32为的寄存器每次都是按字写入的话,是不需要复位的,如果第一次写半字,第二次写低半字,这时候是要清楚寄存器的

网友C:
供大家分享  stm32 寄存器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