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X710接称重传感器,大家帮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2013-01-18):
传感器量程是3000kg,给传感器施加的压力是逐渐增加的,比如要求压力是1000公斤,大概几秒钟就能达到这个额定值。
在压力施加过程中,要在显示屏上动态显示实时的压力值。HX710的转换速度能否满足要求??
因为第一次接触,没有经验,求指教求帮忙。
我的目的就是要确定10个固定压力值,最大3000kg,最小62.5kg,保证能准确测定这几个压力值(0.5%的精度即可)就可以了,同时施加压力过程中能满足实时显示压力值,施加压力的时间都只有几秒钟。
选HX710是看它电路和编程都比较简单。

网友A:
没记错他是10Hz的衡器专用芯片,才两块钱~哈哈哈~应该是能满足的~

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你选的压力传感器的好坏~~你的分量可不轻哦~

稍微注意下有效位数~所谓的24bit实际只有17bit~用的时候不能全信啊~

另外布板和电容的状况需要考虑~

网友B:
没问题的,你如果觉得10sps速度不够,可以用40sps档,噪声稍微大点,速度快了4倍,你那个只要0.5%精度,完全可以用的。

HX710唯一的缺点就是温漂比其他芯片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C(2016-08-05):
楼主调试程序还有么?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你如果觉得10sps速度不够,可以用40sps档,噪声稍微大点,速度快了4倍,你那个只要0.5%精度,完 ...

40hz,你能看清楚?

网友B(点评):
比这40sps高速的ADC多了去了,并不是都为了看清楚,很多时候是为了控制,看不同场合应用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