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13-01-18):
笔记本电池输出会从100%突然变成0%,单独测量蓄电池两端,都是4.04V左右。什么原因呢?

楼主:
  问题出在这两个芯片;芯片右边12V。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看布局布线,应该是两个MOS管。最细的走线是G极,最大的走线是D极,次大的线是S极。
笔记本电池输出从100到0很正常,内部条件达到某个状态时,就会关闭MOS管。输出变成几乎开路。

网友B:
根据有限信息,输出被关闭,可能MOS管烧坏

网友C:
初步估计是控制IC或者MOS管的问题

网友C:
LZ可以试试每一个电池的充放电性能,看看能不能充放电,我之前做笔记本电池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换新电芯就好了

网友D(2013-10-08):
此种情况与Gas Gauge IC会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楼主所说的从100%到0%应该是容量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