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IPM的过热保护问题

楼主(2013-01-18):
小弟最近参与一个电机变频控制的项目。三菱的PS21765,在做极限测试时,将散热片与IPM之间的接触变得不好(目的是降低散热效果)。结果是上电工作后IPM温度一路飙升到120度后烧毁(内部MOS管的S极和D极直接短路了)。于是觉得奇怪:IPM内部难道没有过热保护功能吗?过热直接烧片子?

网友A:
感觉电路是有问题的,不至于烧坏片子啊

网友B:
这么讲  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
简单地说就是IPM模块散热不好的话,直接烧片子。自身没有过热保护功能。我想知道的是片子本身就没有过热保护,还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地说就是IPM模块散热不好的话,直接烧片子。自身没有过热保护功能。我想知道的是片子本身就没有过热保 ...

晕  你就不会看看手册啊

楼主:
手册反复研读过了,没有提到有过热保护功能。模块表面温度超过100度就有损坏危险。但我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会没有过热保护功能?

网友C:
这有什么疑惑的  没有就是没有  那就外加吧。。。在散热片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测温点  设定一个合适的温度保护点。。。

网友D:
温度过高,电流变大,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