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系统线间变压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3-01-18):
40W功放输出,采用35W线间变压器T1,电压从24V转为100V,将音频信号传输到远距离处,然后再每个扬声器端加一个100V    转5V的变压器,此变压器输出直接接8欧姆5w的喇叭。

目前的问题是,喇叭输出功率比较低,声音不够响亮,请问这两个变压器在参数上有什么要求。

谢谢!

楼主:
T2变压器是否需要做成定阻式的8欧姆,与8欧姆的喇叭匹配?谢谢了

网友A:
1.不要按定阻,按100V/6V7电压比设计即可

考虑挺多,电参数除功率之外还有频响,调整率为主

网友B:
1、40W的功放是定压式输出吗?
2、P=(U^2)/R=(5^2)/8=3.125W;显然达不到5W。功放和T1没匹配没问题的话,那么就需要T2用100V/6.3V才可以接近5W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W的功放是定压式输出吗?
2、P=(U^2)/R=(5^2)/8=3.125W;显然达不到5W。功放和T1没匹配没问题的话,那 ...

1、不一定需要5W满功率输出,3W的功率输出的话,声音就应该很大了;2、5V电压是交流电吧,能用上面那个公式计算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按定阻,按100V/6V7电压比设计即可

考虑挺多,电参数除功率之外还有频响,调整率为主 ...

T1必须是线间变压器吧,T2输出电压是交流怎么算功率啊

网友A:
T1不叫线间变压器,应为输出(或加升压)变压器
T2功率计算参见4楼

如果交流功率不会计算,变压器就做不好了

网友B:
假定你的功放额定输出是40W@8Ω,那么其输出电压(有效值)的额定值:U=(PR)^0.5=(40*8)^0.5≈17.89V;经过T1升压后的电压是:17.89*100/24≈74.54V;再经过T2的降压后的电压是:74.54*5/100≈3.73V;实际的功率只有:(3.73^2)/8≈1.74W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一定需要5W满功率输出,3W的功率输出的话,声音就应该很大了;2、5V电压是交流电吧,能用上面那个公 ...

呵呵,不相信我的计算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建议搞清楚交流电的有效值以及功率和电流、电压、阻抗之间的关系。

网友B:
4楼和8楼的计算按这样的假象条件:
晶体管扩音机的输出是定压式的(具有强烈的电压负反馈)。8楼按照假定的(40W@8Ω)条件。而4楼默认楼主的T1匹配正确的情况。频响问题,低频截止频率按50Hz考虑。高端取决于变压器的绕制工艺。

网友B:
假如楼主的扩音机是40W@4Ω的话,按楼主的配置,则喇叭上得到的功率更小(只有8楼计算结果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和8楼的计算按这样的假象条件:
晶体管扩音机的输出是定压式的(具有强烈的电压负反馈)。8楼按照假定的 ...

T1如果只是电源变压器的话,频率50HZ,是不是必须换成线间变压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是按工作频率50Hz设计和制造。而音频变压器是按传输音频信号(有比较宽的工作频率范围,具体看要求决定)设计和制造。其工作原理没有区别。只要绕组初次级的电压合适,用电源变压器作音频传输变压器从原理上来说没什么问题,只是电源变压器的绕制工艺一般不用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所以高频响应会比较差些。而低频响应相差不多,所以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合适初、次级电压的电源变压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是按工作频率50Hz设计和制造。而音频变压器是按传输音频信号(有比较宽的工作频率范围,具体看要 ...

我想知道:我的40W功放电路是按照8欧姆输出设计的,是否要求T1初级的阻抗是8欧姆呢,经过变压器后的话,就不需要考虑阻抗变换了

网友B:
1、变压器的作用是变压与变流,阻抗是通过折算过来的。
2、晶体管功放一般是大环路电压负反馈的,属于定压输出。40W@8Ω指得是在8Ω的负载下输出40W的功率,也就是说其最大正弦波电压的额定值大约是17.9V左右。一般来说可以增大负载阻抗只是输出功率减少而已,其他没什么不良影响,而比额定阻抗低的话容易过载而影响功放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变压器的作用是变压与变流,阻抗是通过折算过来的。
2、晶体管功放一般是大环路电压负反馈的,属于定压 ...

有点吗,明白了。我的功放是TPA3106芯片,输出是8欧姆定阻的,需要将8欧姆定阻转换为100V定压。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B:
最简单的改法:把T2-T6换成100V/8.5V的变压器。
那么喇叭就可以得到近似5W的驱动功率。这时候,每只变压器(T2-T6)初级的等效阻抗是8*(100/8.5)^2=1107Ω,则T1次级的负载阻抗是:1107/5=221.4Ω(5只并联后)。那么T1初级的阻抗为:221.4*(24/100)^2=12.75Ω。(因为这时候扩音机并不需要输出40W的功率,所以其等效负载大于其额定负载)。
也可以用100V/10V的变压器。折算到扩音机输出的阻抗就是:9.2Ω,这时候就需要控制扩音机输出功率(音量),防止过大的功率对喇叭造成的损害。

网友B:
呵呵,理解有问题。
你可以理解成:TPA3106是额定输出约18V(有效值)的定压式功放。

网友B:
功放是定阻还是定压是有功放电路决定的。定阻功放的输出没有强烈的电压负反馈。而定压功放必然有输出电压的强烈负反馈。现代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功放定压式的居多,定阻功放比较少见。定阻功放常见于电子管功放和带有输出变压器的晶体管功放电路。

网友C:
定压功放??、

网友D:
最简单的改法:把T2-T6换成100V/8.5V的变压器。
那么喇叭就可以得到近似5W的驱动功率。这时候,每只变压器(T2-T6)初级的等效阻抗是8*(100/8.5)^2=1107Ω,则T1次级的负载阻抗是:1107/5=221.4Ω(5只并联后)。那么T1初级的阻抗为:221.4*(24/100)^2=12.75Ω。(因为这时候扩音机并不需要输出40W的功率,所以其等效负载大于其额定负载)。

网友E:
升压变压器在初级功放的额定电压输出的时候,次级输出带400欧电阻等于100付 40w,按照这个标准的大概得出变压器参数,如果符合这个 还是小声那就是功放功率太小了,加大功放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