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LF398找不到啊,求助

楼主(2013-01-18):
找不到器件,想自己画原理图和封装,但不知道什么尺寸好,怕制板时不好焊接,就大神指点

网友A:
根据实物用游标卡尺量着画是最靠谱的办法
没有实物就找相应的datasheet对着画

谢谢指导
谢谢

网友B:
封装库里的东西问题一大堆,连0805的电阻封装我都是自己画的,更别说增加的芯片了。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谢谢3#

网友C:
没有实物在手就到元器件官网现在datasheet根据datasheet画封装。

谢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