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求助 猴哥

楼主(2013-01-18):
我在使用spartan6的 xc6slx45-3fgg484i芯片, 调试板子中碰到一个问题。 芯片引脚  CMPCLK,CMPMOSI当作普通IO使用, 发现这2个引脚总是高电平,无论我怎么驱动它, 把它们assign 到0, 用示波器量还是高电平。 其它引脚都OK的, 是不是ise中有什么设置的

问题是编译也没报错, 都很顺利

hswap是通过100ohm拉到地的

楼主:
测了sp605的板, xc6slx45t-3fgg484的芯片, 这2个脚可以用的。   硬件上有什么要注意么。  真奇怪

带T的和不带T的不一样

芯片的BUG么 , ....

网友A:
:L这两个芯片管教都不兼容。

网友A:
你是当兼容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当兼容用的吧

估计是

楼主:
这个知道不兼容的
sp605只是我以前买来用于测试的。  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拿出来测了下。  现在画的这板子硬件应该没问题, DDR3, lvds都调好了,就是发现前面说的2个脚不能用

楼主:
猴哥还在么?

网友C:
楼主,是在什么时候测试该IO口电平的呢,是否在配置期间,另外当这两个脚为高电平时,其他IO电平情况如何

楼主:
在正常运行期间, 其它IO都正常的。  所有功能都起来了, ddr,lvds,网络都正常。 显示器也都点亮了。
说细一点,就是这些IO口,我是用来连接tfp410驱动显示器的。  共2颗tfp410驱动2个显示器,   其中一颗完全没问题,另一颗连了上述2个IO口的tfp410芯片所驱动的显示器颜色发红, 后面查到这2个IO口无法驱动,总是高电平。
再后面就单独建一个工程什么都不做,光去驱动这2个IO, 发现驱动不了,无法拉到低电平。

楼主:
chipscope确实能看到正确的驱动信号, 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确一直是高电平。   因为总共有5片板,都是这个问题。  肯定是没有短路的, 走的top层, 一眼就看到 了从哪到哪, 不上电时和各个电压之间电阻值都无穷大

楼主:
上图, 就是这么简单的连接关系,
作了个简单的工程,就是
module Test(input wire iCLK/*50Mhz*/,
                    output reg[11:0]  oIO);
always @(posedge iCLK) begin
    oIO<=~oIO;
end

endmodule

用示波器测量,前面10个IO口都正常翻转, cmpclk,cmpmosi 这2个口总是高电平。
但在chipscope中确能看到所有信号正常翻转。  是不是ise中的bug,  我试了ise  13.4, 14.4都这样

网友A:
那就是你根本没接出去啊

网友A:
如果CHIPSCOPE都能看见,那只能说明要么是IO坏了,要么是你虚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CHIPSCOPE都能看见,那只能说明要么是IO坏了,要么是你虚焊了。

如何了?

楼主:
没虚焊, 5片板了,IO不应该都坏的, 连接图上面也发了,非常简单。 我没头绪, 看来要改板了

网友C:
这两个脚UCF文件怎么定义的 能发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脚UCF文件怎么定义的 能发下吗

我感觉奇怪,会是这里的问题么?

楼主:
就发我建的这个简单的工程ucf
NET        SYSTEM_CLK        LOC="AB13";
#DVI PART 0
NET        "VGA0_D[0]"                LOC="AB14" ;
NET        "VGA0_D[1]"                LOC="Y15" ;
NET        "VGA0_D[2]"                LOC="AB15";
NET        "VGA0_D[3]"                LOC="Y16" ;
NET        "VGA0_D[4]"                LOC="AB16";
NET        "VGA0_D[5]"                LOC="AA16" ;
NET        "VGA0_D[6]"                LOC="AA18" ;
NET        "VGA0_D[7]"                LOC="AB18" ;
NET        "VGA0_D[8]"                LOC="Y19" ;
NET        "VGA0_D[9]"                LOC="AB19";
NET        "VGA0_D[10]"                             LOC="AB21" ;
NET        "VGA0_D[11]"                            LOC="AA2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VGA0怎么和OIO联系起来的?没看到赋值语句

真实的代码是这样子的,前面是我大致写的代码,因为在另一台电脑上回的帖
module Test(input wire SYSTEM_CLK/*50Mhz*/,
                    output reg[11:0]  VGA0_D);
always @(posedge SYSTEM_CLK) begin
    VGA0_D<=~VGA0_D;
end
endmodule

明后天我就试下飞根线,把IO做输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方法,你把这几个管脚改为输入,再在chipscope里面看看,如果是恒高,肯定是要么短路,要么被临近的 ...

这个就能证明我的想法。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转呈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能证明我的想法。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转呈输入

我飞了根晶振的线上去,把IO当作输入, Chipscope中能 非常稳定的看到输入信号。  2个脚都试了, 都可以,  所以应该IO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管脚都飞了吗?要在其他10根线也有信号 才能看出是否干扰

其它10根线有信号的,还是作的输出, 也是在不停跳转的信号。

cmp_clk, cmpmosi, 我的飞线一拔掉 那2个输入脚就变为高电平了, 一搭上, 就开始正常的采到晶振的跳变

测试代码变成这样子了
module Test(input wire SYSTEM_CLK/*50Mhz*/,
                    output reg[9:0]  VGA0_D,
                    input wire[1:0] ID);     //////ID[0]=MOSI, ID[1]=CMPCLK
always @(posedge SYSTEM_CLK) begin
    VGA0_D<=~VGA0_D;
end

//////////
endmodule

ucf的改变
NET        "ID[0]"                             LOC="AB21" ;
NET        "ID[1]"                            LOC="AA21" ;

网友:
解决了没?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F(2015-12-12):
呵呵,请问CPMCLK与CMPMOSI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