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3-01-18):
在测试Flash的时候,遇到Jlink下载可以正常运行,断电在上电不能启动了?在下载一遍又正常了,只要一断电就启动不了了,boot启动模式肯定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拔到JLINK都不能正常运行,那就是你复位电路问题了。。。。

楼主:
Jlink不拔掉,就是下载结束可以正常运行,复位一下就死机了……

网友A:
如果拔到JLINK都不能正常运行,那就是你复位电路问题了。。。。

你拔掉JLINK试试,,,

网友B:
Check Boot0 and Boot1 pins.

网友C:
/RST 上电后是高电平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块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