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常用的遥控车遥控器怎么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13-01-18):
我要做一个遥控船,买的遥控模块(四通)只能支持十米

网友A:
模块跑频了,再差也不可能才10米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如果距离不够可以增加增益.你那遥控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如果距离不够可以增加增益.你那遥控的频率是多少?

27MHZ的

网友C:
27MHZ,在空阔地带100米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7MHZ,在空阔地带100米都没有问题吧。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可没有,.

我给儿子买的玩具也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他们的天线没讲究

网友D(2013-08-03):
简单的方法应该是更换高灵敏多天线吧!

网友E(2013-09-05):
与电磁环境有关。

网友F(2013-10-12):
走过路过;P
引用 网友G:
| 显示全部楼层
同意9楼

网友H:
来个 功率放大器  哈哈

网友I:
换个天线应该效果会好点

网友J:
接受和发射换高增益天线。
发射端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