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的STATUS寄存器的值变化和读写修改的关系

楼主(2013-01-18):
程序运行到这里是对的,Z = 1,但执行完BTFSS STATUS,Z后就变成了Z= 0了,我觉得是和PIC单片机的读个性写有关系?但不知道如何来解决它,加NOP也不行。不知道自己的猜想对吗?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pdf

程序

楼主:
对PIC单片机有研究的,可以回一下

网友A:
BTFSS指令不会影响标志位(C,DC,Z)
上一条异或指令才会修改Z标志位

楼主:
已找到问题,可能是用的MCD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