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帮忙推荐个usb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3-01-18):
请帮忙推荐ti的个usb充电管理芯片,充电电流在100~500ma,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的。
要求有Power Path(系统电路板总电流包括充电电流在1.5A左右,系统电压为3.3V),有识别usb适配器和电脑usb功能。谢谢

网友A:
找到3几年前的广告介绍,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
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具备集成型 50 mA 低压降稳压器、支持移动电话以及其它手持式电子产品的业界最小型 1.1 A 锂离子线性电池充电器。该款最新的 bq25040 采用 2 毫米 x 3 毫米封装,并能以 1% 的误差精度为 USB 端口或 AC 适配器进行稳压。该器件的集成型低压降线性稳压器(LDO)支持移动应用在无电池或空电池情况下通过外接电源即时充电。如欲了解详情或者申请样片,敬请访问: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bq25040.html

此外,bq25040 无需在生产测试阶段进行电池设置,可显著节省制造时间与成本。充电器的单输入接口可选择适当的充电电流,并使器件处于生产测试模式。

主要特性与优势
 30 V 输入以及过压保护功能支持在采用非稳压或者配件市场的适配器情况下实现安全充电;
 高达 1.1 A 的充电率;
 集成 50 mA LDO 可为 USB 收发器等外部电路供电;
 生产测试模式无需连接电池便可调节 4.2 V 输出,并可提供高达 2.3 A 的电流;
 可选 100 mA 或 500 mA USB 电流限制符合 USB 标准;
 输入电压动态电源管理可针对不良 USB 来源提供保护。

供货情况
采用 10 引脚 QFN 封装的 bq25040 现已开始供货。其它 USB 充电器还包括具有集成 FET 的超小型开关模式充电器 bq24150 以及具备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功能的 bq24072。

楼主:
谢谢版主 看了但感觉这个ic不合适

网友B:
这一块用的不是很多   看看ti的官网   应该有不错的选择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C:
CN3066、CN3052也还不错的,楼主可参考下的

网友C:
哦,还一个CN3066的资料的

网友D:
我收下楼上的资料了,谢谢

网友E(2014-04-26):
我想问一下CN3052A和CN3066是如何进行电流采样的,从内部框图看不到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