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偶尔出现黑屏

楼主(2013-01-18):
工控机和液晶显示屏都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请问如果没有用逆变器会出现显示黑屏的问题吗?

网友A:
液晶显示屏黑屏一般两个原因:一是背光坏或是断电了,这就跟LZ所述的INVERTER有关,二是PANEL VCC掉电了,也会导致黑屏,因为所有驱动液晶的MOS都关断,液晶没有旋转,背光也就无法透射出来。

网友B:
检查相关接插件

楼主:
主要是开机后五到十分钟会出现黑屏,关机重启后就没有问题了,并不是每次都出现黑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开机后五到十分钟会出现黑屏,关机重启后就没有问题了,并不是每次都出现黑屏 ...

那很可能是INVERTER的问题了,检查下逆变器吧。

网友C:
应该是逆变器产生的干扰所致,在电源及数据线上安装铁氧体磁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