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5011BSR数码管 在 51单片机 中 限流电阻是多大啊

楼主(2013-01-18):
1.LG5011BSR     限流电阻是多大啊
2.怎么知道 它的规定的电压和电流呢?
3.背面写了 PA5     WLG     D5011A/B<0>  是 什么意思呢?

希望指导  谢谢!

网友A:
里面应该没有限流电阻,需要外加的,动态扫描的适当取小一些,记得以前用的150欧姆,5V。好久不用数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