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任务优先级

楼主(2013-01-18):
ucos, os, ST, rio, IO
根据ucos资料说在ucos中0,1,2,3,OS_LOWEST_PRIO,OS_LOWEST_PRIO-1,OS_LOWEST_PRIO-2,OS_LOWEST_PRIO-3这8个优先级不能用,系统占用的。。。

但是,我刚开始没注意,就直接用了,结果也没发现出什么问题呀。。。。结果运行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还是说其实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稍微用用也没啥的。。。。

网友A:
作者保留了优先级为0、1、2、3、OS_LOWEST_PRIO-3、OS_LOWEST_PRI0-2,
OS_LOWEST_PRI0-1 以及OS_LOWEST_PRI0 这8 个任务以被将来使用
替你的智商捉**丫

楼主:
尊的吗???看中文资料就是不靠谱。。。被误导了!!!

网友B:
嗯,用时能用,但就像处理器的中断结构一样,总要给自己留点以备UCOS系统升级时用到

网友C(2013-02-21):
呵呵,  有这么多备用的啊,  我一般从3开始用。

网友D:
任务不太多的话  随意

网友E:
各位达人,小弟刚来,请多多关照.请教一个问题,16位ADC的单片机给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