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颖单片机SH884051 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最近在做ADC采样时发现这样现象,AD每次开启转换时都会在AD输入脚产生一个尖峰,加个电容就能去掉,是不是中颖的AD器都存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现象与AD配置有关系吗?

网友A:
LZ的AD采集端口是一直配置为AD通道?还是复用IO和AD通道?

楼主:
是一直配置成AD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