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编程时出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18):
如下图所示,利用编程器的BSL编程功能,该单片机也支持该编程方式的,但是在第一步擦除主flash的时候,就出现擦除失败,但是跳过该步的话,就可以编程ok的,请问大侠适何原由的啊。。。。

楼主:
这个我目标板的简单单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网友A:
楼主,这个的看下你擦除的时候 的电压是否正常啊,若电压不正常,当然只会是擦除失败的

网友A:
还一个的就是仔细的检查下你的接口连接是否正常,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问题的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仁兄,我在实验的时候整了两个实验板的,开始的时候两个都不行的,请教了下利尔达的技术支持,人家给我说主要的问题就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的,后人家给传了一个最新的版本,调试了半天的,其中一个就OK啦

楼主:
但是另一个实验板的就不OK的啦,我也检查了下电路的,也没发现啥问题的啊

楼主(2013-03-24):
这个问题的的确很头疼的,哥哥方面检查-----无误,可还是结果不行的,大家的有些啥经验的提供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这个问题的跟硬件也是相关的,我显示检查了下变成连接线的,确保连接完全正常的

楼主:
还一个是跟编程软件的版本有关系的

楼主:
这个是我调试成功的版本,见附件的

楼主:
好了,大家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可以请叫我的啊

网友B:
这个非常好额介绍的,我学习啦,以后遇到了就不会陌生的

楼主(2013-07-09):
很长时间的了,编程中出现的问题很正常的,大家共同学习啦

楼主:
好了,我结贴了,大家有问题的可共同探讨的

网友C:
以后还得指望楼主多多指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