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路中输出电压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8):
用万用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想得到理论值,要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点评):
嗯,可以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得到理论值,要给出具体电路

谢谢 我知道怎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表量

:o

网友D:
对于BUCX是输入电压 乘以 占空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对于BUCX是输入电压 乘以 占空比

不客气。大部分都是开关管将直流斩波得到的方波电压 乘以开关Ton/T(占空比),得到的就是输出平均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