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噪耳机

楼主(2013-01-18):
静噪耳机都用的哪些芯片,要有麦输入对外界降噪的IC,哪位仁兄有用过请教

网友A:
我见过的一个方案,使用双MIC,用运放做叠加抵消环境噪声,而耳机驱动IC,信噪比一般都达到100dB以上了,这里能消噪的余地就比较小了。

网友A:
搞错了,以为是拾音器。
降噪耳机驱动,元器件分销商新得利代理有一个完整的方案,里面主要是做了带通滤波,效果还不错,可以找他们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