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吸收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8):
与二极管串联可以提高稳压管的稳压精度,和电容并联可以滤波,和电阻并联应该没什么作用。和二极管并联或和电容电阻并联没有联系,无法比较。

网友B:
看到过用RC吸收电路的还是比较多  但我觉得还是各有各的好处吧

网友C:
与二极管串联提高0.3或0.7v输出电压,和电容电阻并联是吸收电路或滤波电路,看电容电阻值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用RC吸收电路的还是比较多  但我觉得还是各有各的好处吧

可以细说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细说吗??谢谢...

如上图  具体到网上查查

网友D:
原理就是 在不该来的时候保证把尖峰抑制一部分,在合适的时候在放掉一些能量,迎接下一个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