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C8T6B ISP不能下载

楼主(2013-01-18):
之前用STM32F103C8T6可以ISP下载,直接替换上STM32F100C8T6B,就不能IPS,上位机flash load已经更新到官方的2.6版本,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100的IPS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外围环境就是之前的STM32F103C8T6的电路。

网友A:
是不是焊接有问题,可以看下JTAG能下载不。。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的, 请检查焊接, 连接和 BOOT 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