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中过孔能否打在焊盘上的两种观点

楼主(2013-01-18):
在设计PCB板时,有时因为板子面积的限制,或者走线比较复杂,会考虑将过孔打在贴片元件的焊盘上,一直以来都分为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但总体而言,根据笔者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在焊盘上打过孔的方式容易造成贴片元件的虚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慎重使用。现将两种观点简述如下。

支持:
一般需要在焊盘上打过孔的目的是增强过电流能力或加强散热,因此背面主要是铺铜接电源或地,很少会放贴片元件,这样为防止在回流焊时漏锡,可以将过孔背面加绿油,问题也就解决了,在我接触过的服务器主板电源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

反对:
一般贴片元件可以彩用回流焊工艺或波峰焊工艺中的一种,波峰焊要求焊盘密度不宜太高,焊盘太密容易造成连锡短路,贴片IC脚都比较密,采用回流焊则是首选方案.
而插装文件则只能采用过波峰焊方式.
关于波峰焊和回流焊在网上能找到不少介绍.
搞PCB设计的工程师们请先了解一下这些生产工艺才知道如何去设计.
Protel里面有Fanout规则,就是禁止把过孔打在焊盘上的。
传统工艺禁止这么做,因为焊锡会流到过孔里面。现在有微过孔和塞孔两种工艺允许把过孔放到焊盘上,但非常昂贵,咨询一下PCB厂。
最好不要打过孔在PAD上,容易引起虚焊。好好整理一下布局,一个小小的过孔的位置应该还是找的到的。
不过,对于贴片元件,回流焊的时候,焊锡会通过过孔流走。所以慎用。
查看详情:http://www.hampoo.com/know-how/detail/287

网友A:
凡事无绝对.
外设端口等受外力较强的器件 ,为了防止受外力铜皮翘起,也是要在焊盘上打大过孔来形成支撑力.

生产工艺这门学问,就得好好和板厂,加工厂请教才能了解深刻些.

网友B:
恩,同意楼上

网友C(2013-11-13):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