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能就检测到3m内直径13mm障碍物的传感器

楼主(2013-01-18):
找一款能就检测到3m内直径13mm障碍物的传感器,超声波,光电,都可以,希望知道的同行能介绍一款,谢谢

网友A:
障碍物是什么材质?是否透明?是球形的吗?是中空的吗?

最好描述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障碍物是什么材质?是否透明?是球形的吗?是中空的吗?

最好描述清楚些! ...

检测这个范围内的高压电线,大概 13mm

网友B:
激光扫描,摄像头视频识别或用带聚焦的光电管接收,根据反射光突变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扫描,摄像头视频识别或用带聚焦的光电管接收,根据反射光突变来判断。 ...

好的,谢谢

网友C:
  如果是高压线的话了~~~~   检测场强就当能检测到了

如果不是一个平面上的检测,而是立体空间的话~~~ 激光不太理想的

网友D:
多普勒雷达探测模块 HB1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测这个范围内的高压电线,大概 13mm

我觉得你需要的传感器已经涉及到二维的呢  曾经联系买过一款二维的270度的壁障传感器   39000啊

网友F:
淘宝有卖雷达扫描模块的,可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

网友G:
毫米波雷达?

网友A(2013-02-18):
如果在需要检测的这个范围内,除了高压电线没有其它东西,问题就很简单,只需检测有或没有,简单的视频识别即可,甚至用个长竹竿都行。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种检测,目视就可以,而且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需要检测的这个范围内,除了高压电线没有其它东西,问题就很简单,只需检测有或没有,简单的视频识别 ...

LZ估计要实现在提自动化,机器自动识别,.
人不可能24小时工作而且费用大,另外会有吃喝拉睡等精神不集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LZ估计要实现在提自动化,机器自动识别,.
人不可能24小时工作而且费用大,另外会有吃喝拉睡等精神不集中的 ...

机器自动识别?

高压电线都是架空的,什么机器能够踩着高跷接近到3米之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机器自动识别?

高压电线都是架空的,什么机器能够踩着高跷接近到3米之内? ...

LZ没说是电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LZ没说是电线,

3L说是高压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