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直流电机怎么才能让他转起来,刚开始不知道到相位

楼主(2013-01-18):
有感无刷直流电机怎么才能让他转起来,刚开始不知道到相位,各位高手们指导下

网友A:
开始 当步进用

网友B:
找出公共点,然后每相通一次电,看旋转方向,这样就可以找出相位了。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画个流程图么??谢谢

网友C:
无刷直流电动机是采用半导体开关器件来实现电子换向的,即用电子开关器件代替传统的接触式换向器和电刷。它具有可靠性高、无换向火花、机械噪声低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高档录音座、录像机、电子仪器及自动化办公设备中。
无刷直流电动机由永磁体转子、多极绕组定子、位置传感器等组成。位置传感按转子位置的变化,沿着一定次序对定子绕组的电流进行换流(即检测转子磁极相对定子绕组的位置,并在确定的位置处产生位置传感信号,经信号转换电路处理后去控制功率开关电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绕组电流切换)。定子绕组的工作电压由位置传感器输出控制的电子开关电路提供。

楼主:
能实际点么?

网友A:
先不用传感器,按一定频率驱动,并测量传感器看是否转动起来,就这么一个思路

网友D(2013-02-19):
既然是有感电机,在启动前可以线读出传感器的值,可以得到当前转子的位置,在根据换相表启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实际点么?

但是一般而言,由于是三相UVW,而且3 Hall位置的安装,很容易造成换相序列不一致,造成最终的电机反转或者堵转;

因此,确定换相序列,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办法——尝试。
环境:BLDC(三霍尔),上管ON,下管PWM;

1-        随意连接好UVW和120°放置的Hall器件ABC;
2-        列举出六步换相法所有可能的组合,如图表:
Phase        A        B        C        U+        U-        V+        V-        W+        W-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1        1        0

3-        分别按照图表通电,找到力量最大的那个点的Hall信号组合;上述表格得到填充:
Phase        A        B        C        U+        U-        V+        V-        W+        W-
        1        1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1        0        1        1        0        0        0
        0        1        1        0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1        1        0
注意:
A 通电的PWM占空比大小及通电的时间需要根据电机进行调整,一般通电时间设为5ms-10ms,占空比从5%开始逐渐增加,直到电机有足够的转矩能够转过一个或多个角度;
B 所有的通电相要保证是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一般没有反转功能的不用担心);

4-        描绘出电机转动一个电气周期的变化序列;得到:
001, 011, 010, 110, 100, 101
注意:转动电机一周可能会有几个变化周期,和电机极对数有关系;初始Hall信号随意;

5-        与上述表格中力量最大的Hall信号序列相匹配,并排序,得到最终的换相序列表:
Phase        A        B        C        U+        U-        V+        V-        W+        W-
1        0        0        1        0        1        1        0        0        0
2        0        1        1        0        1        0        0        1        0
3        0        1        0        0        0        0        1        1        0
4        1        1        0        1        0        0        1        0        0
5        1        0        0        1        0        0        0        0        1
6        1        0        1        0        0        1        0        0        1
注意:
按照上述表格和当前Hall组合进行通电,既可使电机运行起来;
如果力量最大的转动方向和测量Hall序列方向不一致,Phase的序列会反向;

采用上述方法,可以随意颠倒UVW或ABC,实用、可靠。

网友F:
有感无刷的电机,一般是先让AB相通电,通一段时间到电机固定下来,位置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G:
有感的,那就肯定知道位置了,
LZ先看一下电机的说明书吧,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