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震荡

楼主(2013-01-18):
为什么加上了一个那么小的电阻就不震荡了呢

网友A:
一般运放是不可以直接驱动容性负载的,即使能直接加也是内部输出电路上已经串接了几十欧姆的电阻。至于为何直接带容性负载会振荡就要根据运放的内部电路来分析了,等理论高手解答吧

网友B(2013-09-14):
我的一个跟随器 AD8042出现了自激的问题。回头也串联个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