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源负载的射极耦合差分式放大电路 分析问题

楼主:
带有源负载的射极耦合差分式放大电路,中书上说
ib=vid/2rbe。
我想请教下怎么来的?跨导又不像。。
很多PPT都没写怎么来的。困惑了很久,可以给个详细的推导过程吗?
谢谢!

网友A(2013-01-18):
直接从两个串接的rbe便得此式,注意这里Vid是差分输入电压。

网友B:
Vid是差模输入电压,也就是两个基极之间总共输入电压差;
rbe是每个三极管基极动态电阻,因为输入电流从左端基极进,然后从右端基极出,所以经过二个PN结。
电流公式ib=u/r=vid/2rbe
这个不难理解,你可能是没理解电流为什么从二管基极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d是差模输入电压,也就是两个基极之间总共输入电压差;
rbe是每个三极管基极动态电阻,因为输入电流从左 ...

恩,中间不是经过了地么?电流还会流到第二个管子里?

网友C:
最恨差分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