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遇到的难题,大家看看(上代码了,keil软仿真)。。。

楼主(2013-01-18):
  1. 看到后面有大侠回复,还想说明一点:这个题目最终目标是在稳定前提下,让应用者用起来简单最为最终目标。当然不让用链表啥的来实现,因为最终是要转化成ST语言的。

我这个描述看样还是有点问题,应该是按住A,而不是按一下A。就是按住A的时候,B,C是弹起的。按住B的时候A,C是弹起的。

====================================================================

安装keil软件 可以直接软仿真

------------------------------------

楼主:
哪位要是实在闲着没啥事 可以试着实现一把。
要求尽量写成通用函数。

网友A:
简单.你先把你自己写的放出来,让大家给你评点一下.然后我给你个通用的函数.
1.过程个数随便加.
2.延迟时间随便定.可动态配置.

确切说你这个东西只能应用在小家电上...比如电磁炉,简单控制.精度不高

楼主:
你这主意不错,顺便看看有没有bug。我这电脑可能没有,改天上传

网友B:
就是按了按钮,其他过程全部取消,执行当前的,定时器开1S定时,过程建表,调参数执行,楼主纠结在哪里了??

就是,问题是系统跑上OS了;不上状态机有些可惜;

网友C:
用个变量当计数器,当成状态机,以较高的分辨率计数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按了按钮,其他过程全部取消,执行当前的,定时器开1S定时,过程建表,调参数执行,楼主纠结在哪里了? ...

没os的取消,注定是一件不能通用的事情.没事就要下桩判断信号是不是还为真

网友B: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了,如果楼主只有一个PIC12,怎么上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了,如果楼主只有一个PIC12,怎么上OS?

所以说,他要求通用就是无理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他要求通用就是无理要求

他只是自己不会分析问题罢了,真的是PIC,几十行汇编都搞定了。

几十行?开什么国际玩笑?搞个我看看!!!

网友D:
这个状态机简单,根本不用上OS.实现代码应在2K左右

网友E:
状态机都不需要,直接进入;只有一层状态,没必要状态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状态机简单,根本不用上OS.实现代码应在2K左右

2k已经不少代码了...我就想三五十行搞定

网友F:
#include <rtx51tny.h> /* RTX-51 tiny functions & defines */

/******************************************************************************/
/* Task 0 'job0': RTX-51 tiny starts execution with task 0 */
/******************************************************************************/
job0 () _task_ 0 {
os_create_task (1); /* start task 1 */
os_create_task (2); /* start task 2 */
os_create_task (3); /* start task 3 */
os_create_task (4); /* start task 4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if(keyA==PUSHED){
os_create_task (1); /* start task 1 */
os_delete_task (2); /* stop task 2 */
os_delete_task (3); /* stop task 3 */
os_delete_task (4); /* stop task 4 */
}
if(keyB==PUSHED){
os_delete_task (1); /* stop task 1 */
os_create_task (2); /* start task 2 */
os_delete_task (3); /* stop task 3 */
os_delete_task (4); /* stop task 4 */
}
if(keyC==PUSHED){
os_delete_task (1); /* stop task 1 */
os_delete_task (2); /* stop task 2 */
os_create_task (3); /* start task 3 */
os_delete_task (4); /* stop task 4 */
}
if(keyD==PUSHED){
os_delete_task (1); /* stop task 1 */
os_delete_task (2); /* stop task 2 */
os_delete_task (3); /* stop task 3 */
os_create_task (4); /* start task 4 */
}
os_wait (K_TMO, 5, 0); /* wait for timeout: 5 ticks */
}
}

/******************************************************************************/
/* Task 1 'job1':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1) */
/******************************************************************************/
job1 () _task_ 1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os_wait (K_TMO, 100, 0); /* wait for timeout: 100 ticks = 1s */
toogle_light(1);
os_wait (K_TMO, 200, 0); /* wait for timeout: 200 ticks = 2s */
toogle_light(2);
os_wait (K_TMO, 300, 0); /* wait for timeout: 300 ticks = 3s */
toogle_light(3);
}
}

/******************************************************************************/
/* Task 2 'job2':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2) */
/******************************************************************************/
job2 () _task_ 2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os_wait (K_TMO, 600, 0); /* wait for timeout: 100 ticks = 1s */
toogle_light(4);
os_wait (K_TMO, 100, 0); /* wait for timeout: 200 ticks = 2s */
toogle_light(5);
os_wait (K_TMO, 200, 0); /* wait for timeout: 300 ticks = 3s */
toogle_light(6);
}
}

/******************************************************************************/
/* Task 3 'job3':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3) */
/******************************************************************************/
job3 () _task_ 3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os_wait (K_TMO, 100, 0); /* wait for timeout: 100 ticks = 1s */
toogle_light(7);
os_wait (K_TMO, 200, 0); /* wait for timeout: 200 ticks = 2s */
toogle_light(8);
os_wait (K_TMO, 300, 0); /* wait for timeout: 300 ticks = 3s */
toogle_light(9);
}
}

/******************************************************************************/
/* Task 4 'job4': RTX-51 tiny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create_task (3) */
/******************************************************************************/
job3 () _task_ 4 {
while (1) { /* endless loop */
os_wait (K_TMO, 600, 0); /* wait for timeout: 600 ticks = 6s */
toogle_light(10);
os_wait (K_TMO, 800, 0); /* wait for timeout: 800 ticks = 8s */
toogle_light(11);
os_wait (K_TMO, 1200, 0); /* wait for timeout: 1200 ticks = 12s */
toogle_light(12);
}
}

敢放代码就是高人 呵呵 你这OS我不熟,K_TM0是啥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觉得你这60.os_wait (K_TMO, 600, 0); 是不是个死延时啊。 大家都天天批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状态机都不需要,直接进入;只有一层状态,没必要状态机;

帅哥'你吹牛吹昏了吧?.

估计这是早年的舞台灯光设备,各种灯光闪方案,以前都是用一粒PROM搞掂;
有4个过程,很明确的事情;要什么状态机?你懂不懂状态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你先把你自己写的放出来,让大家给你评点一下.然后我给你个通用的函数.
1.过程个数随便加.
2.延迟时间 ...

我代码放了

网友A:
// 全局条件.
int gflag = 0;

// 一个特殊的延时函数.这里先用状态参数.以后考虑使用回调函数
// 每个函数必须使用此函数延时!!
bool delay(int i, int delay)
{
        for(int d = 0; d < delay; d++)
                if(gflag != i)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define TASK1 1
void task1()
{
        bool bRet;

        // 做第一件事
        bRet = delay(TASK1, 6000);
        if (!bRet)        return;

        // 做第二件事
        bRet = delay((TASK1, 2000);
        if (!bRet)        return;
        // 做第三件事....
}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while(1)
        {
                switch (gflag)
                {
                case TASK1:
                task1();
                        break;
                }
        }
        return 0;
}

你这是死等,for(int d = 0; d < delay; d++),还得干别的事呢。 你这程序不行,不通用。得重写。

网友F:
15楼放的是rtx51tny2,很简单的一个rtos,占用系统资源极少,我认为唯一值得在51上面跑的rtos。Keil的所有版本里面都有这个小RTOS。另外,在RTOS里面,wait for timeout是把系统控制权交给os,让os在适当时间再把控制权交还给task的意思。如果你用了rtos,第一个感觉应该是可以放心随便用系统提供的delay了,因为这跟裸奔时代delay就是死等的概念完全不同。

可以这样理解 OS用1个单片机模仿5个单片机 每个都在死等
呵呵 大侠 我明白你的意思。说不同也对。说同也对。说得角度不一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他要求通用就是无理要求

哈哈 睡觉了

网友F:
今天晚上正在试着用iar visualstate这个状态机软件,想把你的要求用状态机实现,结果不幸的发现visualstate出来的代码也是基于rtos的。看来解决延迟和读键盘最简单的方案也就是rtos了。

大侠,很明显了,从应用者(同事)角度来说,我楼主位那个是最简单的方案,因为就一个函数。 当然,从开发者角度看,你那OS更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状态机都不需要,直接进入;只有一层状态,没必要状态机;

典型的吹牛X患者

网友H:
既然是资源紧张,可以这样:
typedef enum
{
    KeyA=0,
    KeyB,
    KeyC,
    KeyD,
}KEY;
void FUN_A(KEY CurKey)
{
    #define MyKey KeyA //注册本流程的特定按键
    static KEY OldKey=0xFF;//初始化为一个不可能出现的键值
    static step = 0;//状态机
    if(MyKey == OldKey)
    {
        if(MyKey == CurKey)//继续本流程(之前已初始化)
        {
            ;
        }
        else//按下了其他按键,中断本流程:
        {
            OldKey = CurKey;//保存键值
            step = 0;
            return;
        }
    }
    else//开机,或运行过但已停止
    {
        if(MyKey == CurKey)//轮到本流程,先初始化(原文要求从头执行)
        {
            OldKey = CurKey;//保存键值
            timer_s = 0;//初始化全局软件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每秒把这个变量加1)
            step = 0;
        }
        else
        {
            return;
        }
    }
    //流程体:
    switch(step)
    {
        case 0:
        {
            //处理动作1
            //……
            if(timer_s >= 1)//时间到,切换下一个动作
                step++;
            break;
        }
        case 1:
        {
            //处理动作2
            //……
            if(timer_s >= 3)//时间到,切换下一个动作
                step++;
            break;
        }
        //其他动作:
        //……
        default:
        {
            step = 0;
            break;
        }

    }
    #undef MyKey //注销本流程的特定按键
}
void FUN_B(KEY CurKey)
{
    //参考FUN_A()
}
void FUN_C(KEY CurKey)
{
    //参考FUN_A()
}
void FUN_D(KEY CurKey)
{
    //参考FUN_A()
}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

    while(1)
    {//在按键中断里刷新Key这个全局变量
        FUN_A(Key);
        FUN_B(Key);
        FUN_C(Key);
        FUN_D(Key);
    }
}

网友H:
不要纠结于代码行数……如果单纯计较行数,其实C比汇编强悍多,如果不使用宏,无论多大的C工程都可以压缩为一行

网友E:
如果是灯光设备的话,以前看我们经理做过,他的方法就是灯亮灭用1,0表示好,直接烧到ROM里;然后只要控制地址线就可以出来对应的效果;低端地址用计数器;高端为A,B,C.D(二线);如果用单片机,把这个表放在FLASH里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灯光设备的话,以前看我们经理做过,他的方法就是灯亮灭用1,0表示好,直接烧到ROM里;然后只要控制地址线 ...

小厨  写个看看别老放空**:shutup: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厨  写个看看别老放空**

我那里有这个精神头;我只是说说而已;很多年前流水灯就是用ROM(4位输出)加计数器搞的;成本极低,稳定;当时的单片机价格不便宜;所以如果不能用模型描述(逻辑关系);就直接0101搞搞算了;只是这样处理起来不够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