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个关于HDMI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我做了一个SDI转HDMI的板子,SDI输入的是隔行信号,HDMI接到两台不同主芯片的显示器上,一台用的是MSTAR的芯片,这台能正常显示,另一台显示器的主芯片用的是TRIDENT泰鼎的,这台不能正常显示,看图像感觉是奇偶场反了。
我买了一个SDI转HDMI的盒子,SDI输入同样的隔行信号,HDMI接到这两台显示器上,却都显示正常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这个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B:
帮顶   一直没有用过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你解决  呵呵

网友C:
我见过多。没办法,要不你花钱去ADI的实验室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查你的HDMI时序符不符合协议标准。
V1.3?

楼主:
HDMI发送IC我用的AD9889,采用嵌入式同步模式

网友D:
你没有用FPGA?

楼主:
用了,国半的解串IC+FPGA+ADI的HDMI发送IC

网友D:
FPGA输出的应该是行场分离式同步信号给HDMI的IC,真正的HDMI信号是由IC输出的,是这个结构吧
FPGA输出的时序符合HDMI协议的时时吗?

网友E:
协议方面都是接口芯片保证的,一般提供给用户的就是一个并行数据接口,用户无非就是根据设置的需要给相应的RGB或者YCbCr并行数据和相应的时钟、同步线。谈不到协议层面。

提供几个思路吧:
1、是不是EDID信息方面出了问题?
HDMI协议规定:发送设备要从接受设备端读取EDID信息(一般存在flash之类里),其中包含了接收设备能够接收的制式信息,然后发送设备会去相应的对播出制式做调整,以适应接收设备的播放能力。
我没实际做过HDMI的,只知道个大概,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可以查查EDID交互方面。是不是从Trident设备读取的EDID被你的AD9889解错了,导致给了它不支持的制式?或者AD9889压根不支持。

2、另外,AD9889还有个AD9889B,AD9889支持到HDMI 1.1,而AD9889B支持到HDMI 1.3。

3、把你用的第三方转换盒打开,看它用的哪款接口芯片,然后找到资料,对比差异。

4、你用的是内嵌同步,相关的寄存器是否设置对了?另外,可否换一换使用外同步?如果硬件上有保留这几根线,试验一下也不麻烦,试试呗?建议先试这个。

好运。

网友B:
呵呵   学习了   看到高手的讨论  长见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