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虑rid且有限增益运放(忽略输出阻抗,即ro=0)所构成的同相比例放大器之分析

楼主(2013-01-18):
设运放的差分输入阻抗是rid、开环增益是A,同相比例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为Rf,接地电阻为R1。

显然,反馈系数是

  F = R1 || rid / (R1 || rid + Rf)

输入系数是

  Ki = rid / (rid + R1 || Rf)

由此的闭环增益是

  Af = Ki A / (1 + A F)
      = [rid / (rid + R1 || Rf)] A / (1 + A R1 || rid / (R1 || rid + Rf))

当运放的开环增益A趋于无穷时,有

  Af = Ki / F
      = [rid / (rid + R1 || Rf)] / [R1 || rid / (R1 || rid + Rf)]
      = (R1 + Rf) / R1

由此可见,当运放的开环增益为无穷大时,rid对Af不再有影响(或当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时,rid基

本可以忽略)。这就是所谓深度负反馈下的虚断。

网友:
还缺少个电路图

网友A(2016-03-09):
当运放的开环增益A趋于无穷时,有

  Af = Ki / F
      = [rid / (rid + R1 || Rf)] / [R1 || rid / (R1 || rid + Rf)]
      = (R1 + Rf) / R1

由此可见,当运放的开环增益为无穷大时,rid对Af不再有影响(或当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时,rid基

本可以忽略)。这就是所谓深度负反馈下的虚断
-------------------------------------------------------------------------
我推导了一遍,您得出的闭环放大倍数结果,是把rid当成了非常大忽略后的结果,所以虚断的前提条件是:1)运放增益非常大;2)rid非常大。这个截图是童诗白模电课本上截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