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急速星空猫电源适配器维修疑问

楼主(2013-01-18):
在修理一个急速星空猫电源适配器时,检测交流1A保险管烧了,测量电路中没有短路,四个整流管都是好的,开关管也是好的,电容也没有发现问题,就换了一个保险管,但是通电后瞬间保险管就烧了,再测电路已经短路了,整流管D1、D4击穿,C1开路C2短路,LO(这个应该叫啥不太清楚)也烧了,但是开关管是好的,更换C1,C2,D1,D4、保险管、没有LO就短路其1、2脚后,通电没有输出,测量C1对地350v,C2对地10v后将LO3、4脚也短路后通电后正常。
问题一,第一次测量没有短路,为啥换保险管在通电,会损坏那么多元件?
第二,为啥LO会烧?
第三,为啥LO3、4脚要并联一个184的电阻,起啥作用?
第四,一般开关电源电路中保险管和热敏电阻分别接交流输入的两端,这个电路为啥是串联的?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啦!电路图如下:

网友A:
C2短路了那肯定得烧整流桥啊,LO都烧断了
测量没短路说明电容里面短路的地方被晃动活震动的时候活动开了,你再通电又短起了
电阻可能就是分点流,没什么大用处
并联的那个事过压保护,和保险串联的也是启动限流,两个原件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我其实纳闷的是D1和D4为什么会击穿?

网友C:
是不是C2脱焊了,第一次没测出短路?C1开路什么意思,怎么测的?
C2短路,上电的时候,刚好通过D1,D4整流,所以D1,D4烧掉
并电阻提供电流通路,也会起到阻尼的作用,不过184太大了吧
保险,NTC串在回路中即可,单边还是分两边无所谓,倒是你那MOV的位置有点诡异,一般放在保险之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C1和C2都是拆下来测量的。C1开路就是测量时表针不动,C2电阻为0的都是指针表测量的。
关键是第一测量整流管都是好的才敢换保险管后通电的,C2短路第一次还真没有测量,如果是他的问题,那为啥第一次烧保险没有损坏那么多元件呢?
还有就是那个LO一般都是在整流之前这个却在后面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