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条腿的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2013-01-1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互感器啊,怎么不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B:
应该就是测量电阻的4线方式吧,
就是减小连接导线的电阻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测量电阻的4线方式吧,
就是减小连接导线的电阻影响

只有测量温度才用采用四线的形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测量温度才用采用四线的形式的吧

精密电阻测量都用4线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