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AD820对20K小信号放大倍数只有50倍

楼主:
  我今天用AD820对  20Khz小信号进行放大    测量放大倍数只为50倍
AD820的单位带宽增益是1.8Mhz啊
LM358的单位带宽增益是1Mhz的   实测AD820没没有LM358的放大倍数大   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为AD820的电路     另附AD820 ds

网友A(2013-01-18):
理论上不应该啊,楼主试试把180Ω改为10K,相应增大反馈电阻
20KHz的信号,单级放大50倍,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10MHz才可以。

楼主:
正好1Mhz啊

楼主:
求解答啊    自己顶

楼主:
再次顶起
PS:

网友A:
以前有兄弟发帖详细说明了GBP增益带宽与放大倍数和输入信号频率的关系,楼主搜搜看。
一般简单的选择公式是GBP=输入信号频率*放大倍数*10,当然余量也可以是*5,越大越好。
楼主对比下AD820和LMV358的增益与相位裕度曲线,AD820明显优于358

网友B:
信号波形对不对,偏执对不对,有没有失真,或者自激。

网友C(2013-03-08):
建议楼主使用 Multisim 12.0 画好AD820和lm358 的图,实际仿真 看波形

网友D:
姐们,计算下你的电路图的放大倍数,是有50倍的放大吗?LZ忽悠大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姐们,计算下你的电路图的放大倍数,是有50倍的放大吗?LZ忽悠大伙呢

20K/180  20k我弄的是可变电阻  你算得多少呢

网友E:
输入阻抗不对

网友F:
你还不如说输入什么情况,输出是什么情况.这样才能知道原因

网友G:
50的放大倍数应该不低了;要不多级放大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