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设计】STM32F3基础例程(2013.1.31更新...)

楼主(2013-01-18):
STM32F3DISCOVERY基础例程  持续更新...

网上STM32的资料有很多啊。。。水平有限,拿到STM32F3DISCOVERY只能玩些基础例程呀。
每个例程里都有个readme.c文件,对例程有大概介绍

2楼 6楼有更新
27楼已更新
35楼已更新

楼主:
占楼
重新上传一份printf程序,楼上那份是官网的。这份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啊

哈哈 只会玩这些皮毛的东西

楼主:
下个例程是ADC+DMA还没完成=。= 正在调试中...

楼主:
ADC+DMA+USART实验
通过超级终端查看ADC数据

模拟I2C实验读取EEPROM(AT24C02)
//此实验为模拟I2C读取AT24C02/CAT1025实验
//往AT24C02的某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然后读出,观察写入、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
//若一致则LED4亮,否则LED3亮
//往EEPROM中写入数据后马上读出会出错,需稍微延时(是否是时序没有写好?)
//PA7-->SDA PA6-->SCK

网友B:
很给力的一些基础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只会玩这些皮毛的东西

我也在玩F3,不过很菜加个好友吧 QQ:1024549573

网友C:
资料挺全~

网友D:
很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基础例程

网友E:
很不错的一些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料挺全~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基础例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一些例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玩F3,不过很菜加个好友吧 QQ:1024549573

我会持续更新的,以后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F:
期待LZ共享更多的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会持续更新的,以后可以一起讨论

嗯,好的

网友G:
楼主太历害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DMA+USART实验

通过超级终端查看ADC数据

楼主,你的F3 Discovery的三轴加速度计的三个轴的输出是多少,我的在桌面上放着,Z轴的输出快到11了,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F3 Discovery的三轴加速度计的三个轴的输出是多少,我的在桌面上放着,Z轴的输出快到11了,不 ...

三轴加速度计 是啥 俺没搞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轴加速度计 是啥 俺没搞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轴加速度计 是啥 俺没搞过啊

你有F3的参考手册吗?

楼主:
接下来实验是 2.4寸TFT 彩屏

楼主:
准备搞个2.4寸TFT的,但是发现连线太多了,要20几根线啊。。
整了个12232液晶屏实验,模拟spi操作
下个实验准备用硬件SPI驱动12232液晶。

网友F: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E:
很有参考价值的一些例程

楼主:
硬件SPI操作LCD12232的差不多了
大概明天能够上传

网友H:
对初学者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I:
论坛里有很多DIY大作啊

网友J:
很好的一些基础例程,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B:
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虽然比较基础

楼主:
文件超过了4.9M 等会我看看怎么分卷压缩上传

楼主:
玩转12232液晶(硬件SPI).rar (3.8 MB, 下载次数: 82) 硬件SPI模式操作LCD12232

网友:
不错支持  其实基本上STM32的东东差不多 一通百通

网友K:
你好 请问你的板子能用串口下载程序么?  我调试这个板子的时候 串口老下载不成功  虽然能用stlink下载   但是串口不能用心里老是个疙瘩

网友L:
谢谢楼主了,太给力了,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请问你的板子能用串口下载程序么?  我调试这个板子的时候 串口老下载不成功  虽然能用stlink下载    ...

F3系列的Discovery板卡有两个mini-usb接口在同一端,所以用户要特别注意不要把MINI-USB电缆连接错了。如果我们需要连接仿真器的话需要插入中间那个mini-usb接口,如果需要使用目标芯片的usb功能的话则需要连接右手边那个mini-usb接口。

网友K:
引用 楼主:
F3系列的Discovery板卡有两个mini-usb接口在同一端,所以用户要特别注意不要把MINI-USB电缆连接错了。如 ...

我想要使用串口下载  就是使用mcuisp之类的软件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芯片内
stlink下载调试我的板子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串口下载

网友M(2013-03-06):
楼主能发个多通道ADC+DMA的例程吗?
我在楼主原程序里修改多通道的,采集到的电压完成不对。

网友M:
楼主有做USB跟PC通讯的例子吗?

网友N:
刚开始不需要时钟配置吗

网友O:
为什么我无法下载?楼主能不能给发份到邮箱laocai21@126.com谢谢

网友P(2013-04-07):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做USB跟PC通讯的例子吗?

我也想问这个

网友Q(2013-05-14):
不错的东西,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