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C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这个LC振荡电路怎样该才能起振??求大虾指导

网友A:
此系克拉波振荡电路。
参考例如 谢沅清《电子电路基础》p.410开始。

网友A:
另外,可以参考 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p.141开始。

楼主:
该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能起振,但实际把这个电路焊接出来测试发现不能起振

网友A:
C4应该是相当小的,否则就不是克拉波电路了。
该电路本意是减少管子与LC回路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