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datasheet遇到问题

楼主(2013-01-18):
看datasheet遇到这个问题,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参数代表的是啥啊?

网友A:
这是该芯片的极限参数,依次为

1:模拟/数字电源输入端电压
  正向电压可加到 3.7V,电压再高,工作特性会变坏。反向可承受 0.3V,在电源电路上一般是不会出现负电压的,但在错误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如电池接反。

2:引脚电压
  某个引脚可以出现的极限电压,最大可达电源电压,最小为-0.3V,超出此范围可能会损坏端口。

3:引脚电流(工作条件为 25 度)
  一个输出引脚即可以输出电流(引脚电平为高),也可以吸收电流(引脚电平为低),此参数指定某个输出端口的最大输出和吸收的电流值,超过此值,可能会损坏相应端口的驱动管。如果工作时温度高于 25 度,此参数应相应缩小。
  另外,芯片一般还会给出一个总电流,即所有端口输出电流的总和(从 VDD 流入的电流)和所有端口吸收电流的总和(从 GND 流出的电流),即使所有端口的电流没有超出本项指定的参数,但如果总电流超出,也会使芯片过热,工作可能不正常。

4:存藏温度
  这个好理解,指芯片不工作时,所允许的环境温度极限值,最高 125 度,最低零下 40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该芯片的极限参数,依次为

1:模拟/数字电源输入端电压

多谢啊,学习了,懂了